返修前或返修中PCB组件预热的方法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5-17):
返修前或返修中PCB组件预热的方法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在返修和进行再流焊拆卸元器件之前使用烘箱来预热基板,是行之有效的。

网友:
热板是预热PCB板最无效的办法。

网友:
热板的缺陷是一旦实现焊料再流,热板仍会持续对PCB组件释放热量。

网友:
采用热风槽预热的优点是热风槽完全不考虑PCB组件的外形,热风能直接迅速地进入PCB组件的所有角落和裂缝中。使整个PCB组件加热均匀, 且缩短了加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