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夠快速更換線寬線距的方法?

楼主(2022-05-17):
    目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PCB Layout 布線都處在理想狀態,但發現阻抗需要做微調  所以很多 差動都需要更正線寬線距,但我又不想要刪除在拉線,所以想請教各位有沒有這樣的方式?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布线的顺序做过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差動是否有設定rule? 有的話,直接改rule會不會比較快,只是改了是否PCB也會隨著更新採用新設定?

网友(2022-07-29):
    看看大家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