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从24V稳到12V?

楼主(2022-05-17):
设计了一块板子利用7815稳定输出15V,单测试时一直发烫,每次都烧,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网友:
12V为什么用7815,不是有7812吗?另外电流多大?有时候这个芯片需要散热片的。

网友:
LM2576HV-ADJ,输入电压可以到60V,极限63V,输出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A;TD7590,输出5A,主要看你的电流多大。

网友:
知道电流就可以大致算算管子的功耗了。会不会超了管子能承受的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吧,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采用DCDC降压,这样输出能力很强。如果尺寸及成本受限,可采用线性稳压,成本很低,最低可能2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