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去抖

楼主(2022-05-17):
    我想用定时器10ms中断进行软件去抖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先根据中断或查询判断第一次,然后启动定时器,50mS左右为佳。定时器溢出后再查询一次,键值相同则认为键有效,否则判断为抖动,然后转向相应的流程即可。

网友:
    定时中断里面检查按键,如无键按下则清键按下标记清键值,转该定时中断里面应该执行的其它程序,如有键按下则检查标记,如无键按下标记,做标记并纪录键值,然后转该定时中断里面应该执行的其它程序,如有键按下标记,检查此次键值是否与上次纪录键值相同,相同则执行键按下程序,不同则认为是误动作,与无键按下相同处理。

网友:
    之前保存过得代码,希望对你有用。

#include <reg51.h>
    sbit key=P1^0;  //定义key为P1.0
    sbit led=P2^0; //定义LED为P2.0

void main(void)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65536-10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0;//关闭定时器
            while(1)
        {
                if(key==0)          //读P1.0引脚,如果引脚为低电平,则进入if
                    {
                        TR0=1;//打开定时器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TR0=0;//打开定时器
        if(key==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led;
                while(key==0);          //等待按键松开

    }

网友:
    if(key == 0)

        key_value = 某个按键;
        开启定时器;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_isr()
    {
    if(key_value = 某个按键)

            if(key == 0)
            {
            运行按键按下程序
            }

        key_value清除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