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工具栏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22-05-17):
cam350工具栏不见了怎么办?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试试alt+v+t、alt+v+s、alt+v+h看看,就在第四个菜单靠下面的那几栏,看看那些没打勾的打上勾,说不定有意外惊喜。

网友:
view→tool bar ,还有别的选项,想显示什么挑上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