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在CST5.0中如何查看输入阻抗的实部和虚部,请大家赐教

楼主(2022-05-17):
    知道2006B和2008版都可以轻松的直接查看,可上述版本在我机子上不能运行,只能运行CST5.0版本,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查看,谢谢!

网友:
    不都是从源图上看吗?

网友:
    我用的也是5.0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在圆图或者在result中看S参数的阻抗。其他版本没用过。感觉不回有太大的差异。

网友:
    直接查看阻抗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