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 如何删除掉paste层??

楼主(2022-05-17):
制作钢网的时候,不需要TopPaste层,但是怎么都删除不掉。如果在Paste下删除的话,就把焊盘也删除了。

网友A:
    如果整个层不要,其实在Altium软件里面不用删除。导出gerber后删除GTP/GBP层即可。
如果只是删除部分焊盘的paste层,那么就最好是后面修改。在软件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整个层不要,其实在Altium软件里面不用删除。导出gerber后删除GTP/GBP层即可。
如果只是删除部分焊盘 ...

    请问AD怎么用软件删除其部分焊盘的Paste层?有一个元器件不能贴片,开钢网的时候但是开了这个器件的。怎么做?

网友:
    可以实现!选择焊盘,在inspector面板修改属性,将paste mask expansion的值改为一个负数,尽量大一点,这样,钢网开口就按你输入的数值减小,直至没有钢网开口。这样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制作钢网用的就是TopPaste层啊。。。如果某些器件不想要贴,另存一个文件,删除这些器件再导出应该是比较快的。

网友:
    如果是整层删除,那也可以导出文件后删除.GTP文件,对应底层是.G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