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MOS管过流与短路保护?

楼主(2022-05-17):
MOS管F9530N,最大可通过电流15A,工作时只通过0.5工A,过流保护本人想用0欧电阻,短路保护如何做???贴片保险响应慢,电路越简单越好,PCB板空间不够。因为有二十多个MOS管。

网友:
    电路板布线的时候 把一部分布线布的窄一点,当电流过大 这部分布线就会烧断,布线宽度 参考铜的耐电流大小

网友:
    集中保护或者串个电阻,比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