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X756升压后输出电压不到5V?

楼主(2022-05-17):
1、电路和元器件都是按照美信的推荐电路设计的;
2、电源分别使用了3.2V干电池和直流电源;
3、输出电压只有3V多一点,3.1左右;
4、尝试MAX756的1脚接3.2V,没有效果;
预期电压输出是5V,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太阳能电池产生的12 V电压通过稳压芯片LM7805后,得到稳定的5 V电压输出,输出电压既可以为测试模块供电还可以通过充电电路为锂电池充电。

楼主:
1脚拉高试过,所有管脚现象依旧。现在怀疑电感有问题,准备两块板都取下来再重新换新试试
查了一下,3mm的spm70701R0的测量条件100KHz/1.0V,如果输出是5V,那应该能达到500KHz。是这样理解吧?
8脚没有脉冲,电压约3.2V,与输入电压一样大;会不会就是这个有问题呢???

今天重新把管脚都点焊了一遍,现象依旧;再把1脚拉高至电池电压3.2V并保持住,发现6脚输出5V,正常工作了,3脚电压1.25V,8脚脉冲也有了(具体频率没测),工作电流也很小1mA左右吧;但接通工作电路后,当工作电流超过200mA,6脚输出就会有一个5--3V的跳变,此状态持续了大概1分钟左右,电流突然增大到500mA被开关电源过载保护了,恢复现场后即使空载情况下,电流也在140mA左右,估计是756被击穿了,准备换一片再试试

网友:
结果怎么样呢???

楼主:
不要着急,等我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