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fpga处理图像最快能达到多少帧?

楼主(2022-05-17):
FPGA处理图像最快能达到多少帧?

网友:
    可以把采集的数字视频图像接入FPGA即可,至于处理速度,要看你进行处理的,一般来说处理的速度,就是你图像的帧数,比如说PAL制式的图像,一秒钟就能处理25帧,同理如果输入的视频图像是1080P25的话,一秒钟就能处理25帧的图像,只是你处理的时钟变了,PAL的处理时钟是13.5M,1080P25的处理时钟是74.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