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显示pin脚编码?

楼主(2022-05-17):
allegro 如何显示pin脚编码?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Option中找到类 Package Geometry/Pin number 点亮即可。

网友:
在options控制台
class: RefDes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这个是显示顶层的。如果你选bottom就是显示底顶。
看脚编码时最好关了飞线比较好看得清楚
关闭飞线是在display菜单下面的子菜单blank rats - all

网友:
    用eda365的skill工具可以很方便的帮你显示常用的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