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型号毁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出来吗?

楼主(2022-05-17):
    电子元器件型号毁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出来吗?' \: i3 m" F* G  K0 S

网友:
    检测这个比较麻烦,要跟据外围电路来推断和测试才能确定

网友:
    一般是跟据前级和后级电路或IC型号推测出这个IC应具备的功能,然后再用示波器测试每个脚位在各种工作条件下的波形,大概确定每个脚的功能,再去查相关功能IC的规格书,每家芯片厂家规格书与你测试的结果相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