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TINA仿真----RC振荡电路示波器无法产生波形

楼主(2022-05-17):
无法产生正弦波,起振条件也满足啊。
放大倍数是3.4;
选频网络的增益是=0.33;
应该可以产生啊。

网友:
    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

网友:
    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网友:
    请适当控制信号放大强度,有利放大器输出足够的信号来控制信号,要不然比较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或者是:正负反馈,一不小心搞反了,调测一下吧,应该波形能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