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源后,液晶屏亮但不显示数据

楼主(2022-05-17):
做一个智能温控风扇的设计,通电后液晶屏不能显示想要的数据,而是一排方块。有人能帮忙看一下我的接线图有什么错接或者漏接吗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A:
已经解决了,首先考虑引脚电压,看看屏幕是几v的,其次数据引脚是否能正常控制操作,程序时序是不是对的,还有程序中的延时是对不对,最后考虑屏幕问题,可以再买一块屏幕,对比着来寻找问题。

网友:
多半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首先考虑引脚电压,看看屏幕是几v的,其次数据引脚是否能正常控制操作,程序时序是不是对的, ...

谢谢了,看来大家都对这个感兴趣啊。
同道中人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