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焊盘上有个叉叉是什么意思,明明已经连接上了

楼主(2022-05-17):
请教一下,焊盘上有个叉叉是什么意思,明明已经连接上

网友:
    是不是热焊盘,我记得PADS就是有这个,是热焊盘,关掉就好了

网友A:
    没连上,热焊盘把线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连上,热焊盘把线搞掉了

    谢谢您,果然是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