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应该怎么选 Product

楼主(2022-05-17):
    如图,Product 以及 Procuct Options该怎么选?
目前打开的提示不匹配,缺少 DFM Advanced Checks

网友A:
    选第一个Allegro Venture PCB Designer Suite

网友B:
    我一般都去Tier里面点一下,然后保存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一个Allegro Venture PCB Designer Suite

    好的,的确不报错了那么下面的Available Product Options呢
我只知道要切Partition 的需要勾选 PCB Team Design
还有其他的怎么勾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去Tier里面点一下,然后保存就没了。

    Tier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Tier是啥?

    你的第二张图里面有写。在菜单-属性-Tiering-Update to Tier,然后手动保存brd就好。
    我不知道原理是啥,一大长串英文实在不想读。你关注的话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