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投板前检查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5-17):
一、组内QA审查

1、组内QA在收到投板流程后,首先确认设计者已进行充分自检,如未完成则返回流程,要求设计者完成后再次提交流程。

2、审查并记录审查结果、处理意见等。审查不通过将返回设计者。

3、组内QA审查意见同时填入单板设计评审记录数据库中。

二、短路断路问题检查

1、有单点接地、平面层挖空、修改焊盘花焊盘热焊盘的处理时,要谨慎,并把处理结果写到设计档案的地源地分割中,有利于自检和QA审查及下一次改板。

2、P软件的电地层作负分割时,必须仔细检查。检查方法如下:将被分配到同一层的PLANENET设置为不同的颜色。如果有跨分割的情况发生,则需要编辑跨区的焊盘和过孔的PLANETHERMAL属性,使其在该区域不产生花盘,然后再通过布线保证其连通性。

3、有开窗或开槽地方一定要加走线禁布区,防止造成断路。结构要素图中定义的禁布区同样要满足要求。

4、必须设置正确DRC,并打开所有DRC检查。

网友:
    注意板内outline不要误删了

网友:
    我们是组员互相检查,然后领导检查,再发给H&W,和结构看,完了才能发板

网友:
自己写个cheklist,挨个查,挨个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