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只有top到第三层的盲孔,和通孔。这算几阶盲埋?

楼主(2022-05-17):
板上只有top到第三层的盲孔,和通孔。这算几阶盲埋?

网友:
有两种情况:如top到第三层的盲孔,是机械钻孔的,这个单板就是1-3盲孔+通孔。
如果top到第三层的盲孔,是需要激光钻孔的,这个单板就是2阶盲孔+通孔。
两种是有区别的,压合结构不同,压合顺序不同,工艺加工流程不同,因此,只有激光钻孔,才构成有阶的概念。机械钻孔不存在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