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设置某一线宽的线间距

楼主(2022-05-17):
比如说,板中走了有10mil,12mil,20mil的线,需要设置10mil的线间距控制15mil的间距,其他线不需要,那么高级规则中应该怎么设置?
尝试了使用trackwidth=10来设置,不管用。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ObjectKind = 'Track') And (AsMils(Width) = 10)试看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and前面改成istrack就可以了,感谢!

网友:
    规则里边有向导,可以试试
先选择所有10mil的线,创建一个union

    间距的规则向导里边 选高级,选择union 里边改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