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22-05-18):
电源滤波电路我选用的是0.1μf电容,而有人跟我说要用0.01μ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一般电路不都是使用0.1μf电容吗?

网友:
    到底使用多少,首先你要确定你这个电容的功能是什么。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去耦电容,那去偶电容当然是滤除干扰信号,至于用多大就看你的干扰信号的频率有多高,你可以看看你的干扰信号的频率然后再结合电容的频率特性,选择干扰信号落在谐振频率前的容值电容,太小没太好滤波效果,太大电容容易工作在感性区起不了滤波效果。

网友:
    电容的大小和滤波的频率有关系,用0.01uf说明你的频率有点高。

网友:
    电源滤波要大电容搭配小电容。

网友:
    0.1uf一般是置于挨近每个管脚;至于为啥用0.1,是因为这个值的电容,最常用,各家生产也最多。

网友:
    去耦电容主要取决于你要滤除干扰信号的频率,根据电容的频率特性计算出相应的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