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源属于直流还是交流?为什么呢?

楼主(2022-05-18):
脉冲电源属于直流还是交流?为什么呢?

网友:
    脉冲电源属于直流电源

网友:
    属于直流脉冲电源,直流脉冲电源的原理是通过缓慢的能量存储将足够的能量提供给一次能量。然后,它对中间的能量存储和脉冲整形系统进行充电(或流动),经历复杂的过程,例如存储,压缩,脉冲化或转换能量,最后迅速释放给负载。

网友:
    脉冲电不算直流也不算交流,脉冲电就是脉冲电,独立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