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工的FPC连接板的金手指端很容易折断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18):
我加工的FPC连接板的金手指端很容易折断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问题推断是FPC板材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你看下你的FPC板厚补强厚度是多少?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如果金手指端做了过孔就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