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18):
    红外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红外二极管是将电信号装化为红外光信号(一种不可见光)的电子元件。

网友:
    红外二极管接收到一组经过编码的电信号,将波动的电信号转化为波动的红外光信号(脉冲信号)并发射出去;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这组脉冲信号后,将其转化为波动的电信号并输出,再经过其他电路元件的解码、解调,再输入到控制电路中,就可实现对电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