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不知道如何确定各项参数?

楼主(2022-05-18):
最近刚刚学习开关电源,可是基本上之前看的书都是理论设计的,基本上给的都是拓扑图,在实物设计的时候,像其中的电感电容值则完全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比较合适,求大神指导到底要怎么确定这些参数呢?

网友:
这些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首先去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理解清楚了,再去动手采用一些测试仪器,多看看各个点的参数,看下各点的测试波形,想想为什么会是这个波形,怎么来的,只要不清楚就多问有经验的同事,把开关电源用到的重要的器件。

网友:
看看他人设计过程,再配合读书,理论问题在这里很难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