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及生成文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5-18):
cam350导入及生成文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导入文件时需注意Gerber的类型,RS-274-X的可直接导入,RS-274-D的有时则需要手动输入D码。因此我们建议在PCB转Gerber时直接转成RS-274-X类型,除钻孔外的各层格式采用英制2:5,钻孔则采用公制3:3,此格式相对稳定,在CAM软件读入时D码不易变形。

网友:
提供Gerber文件给PCB板厂时建议检查文件是否完整。

网友:
99se、DXP软件设计的PCB文件钻孔文件后辍名为:.TXT;PADS软件设计的PCB文件钻孔后辍名为:.D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