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uint32变量给uint8变量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2-05-18):
    以下代码

    unsigned    char    c1 ;
    unsigned    int       i1 ;

    i1=0x12345678;

    i1=i1>>16;

    i1=i1 & 0x000000ff;

    c1=i1;

    是想将  i1 变量中处于34这两个数位置的数值赋值给变量c1

    请教一下,最后的c1=i1 有错误吗?

网友A:
    我觉得从数值上实现了您的功能。
    至于最后所说“最后的c1=i1 有错误吗?”这里如果是程序判断,那么(c1 == i1) = true,其判定机理是把uint8_t强制转换成了uint32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数值上实现了您的功能。
    至于最后所说“最后的c1=i1 有错误吗?”这里如果是程序判断,那么(c1 == ...

我是想问一下,把32位的数据直接赋值给8位的变量,不会有什么异常吧

网友:
    i1 = i1 >> 16;
    c1 = (unsigned char)(i1 & 0xff);  // C 强制类型转换, 我习惯使用(TYPE); 另外 c1 = (unsigned char)(i1 & 0xff) = (unsigned char)i1 = 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