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酒精阀控制驱动电路MOS管GS烧坏的问题

楼主(2022-05-18):
    设计电路如下所示:

    整个电路只有MOS管的G基烧毁,其他均正常。请教下可能原因。

网友:
    大概是稳压管坏了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啊,除非R214、D215都开路,Vgs会达到接近24V,超过通常的±20V限制。这个MOS管的Vgs限制多少?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1,酒精阀是电感线圈吧,是感性负载,MOS管应该选100V以上的,你的才40V ,容易被感性负载抛电压击穿。
2,保护电路没做全,起码在P36两端接一个耐压100V以上的无极性电容做保护。

网友:
    要看一下MOS管的规格书,给的原理图理论上当光耦导通时Vgs好像超过了极限值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的,也许焊错了什么东西

网友:
    有问题的,建议在G级串接一个4.7K左右电阻。前级的电压高于VGS阈值了就会容易烧,mos管选型和前级电压要匹配好

网友(2022-06-22):
    换个耐压大点的MOS 或者G极串个100R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