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射频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5-18):
干扰射频的原因有哪些?还望不吝赐教,详细解答

网友:
造成射频干扰的原因正不断增多,有些显而易见容易跟踪,有些则非常细微,很难识别发现。

网友: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电话联系、在互联网上观看多媒体表演和进行商业贸易,甚至不久我们的汽车、冰箱和电烤箱也将使用 RF 信号互相交流,通信的天空将变得更加拥挤。

网友:
虽然仔细设计基站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但多数情况下对干扰信号只能在源头处进行控制

网友:
大多数干扰都是无意造成的,只是其它正常运营活动的副产品。干扰信号只影响接收器,即使它们在物理上接近发射器,发射也不会受其影响。下面列出一些最常见的干扰源,可以让你知道在实际情况下应该从何处着手,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干扰源来自于基站的外部,也即在你直接控制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