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仿真时出现了“no data in design. select run hspice to create data files”

楼主(2022-05-18):
roject DI
nnoveda Wirelist Created with Version 6.3.5
* Inifile :
ptions : -h -d -# -m -x
evels :
*

M1 1 2 3 4 N_50 L=6 W=23 M=3
M22 5 5 6 7 P_50 L=6 W=30 M=3
M23 5 5 8 4 N_50 L=6 W=6 M=3
M24 8 8 4 4 N_50 L=12 W=6 M=3
V1 7 0 DC 5V
V2 4 0 DC -5V
M10 9 9 7 7 P_50 L=6 W=320 M=3
VC2 10 0 DC 5V
M31 11 12 13 14 N_50 L=6 W=23 M=3
M35 11 18 16 14 N_50 L=21 W=21 M=3
M33 12 19 20 14 N_50 L=24 W=6 M=3
M36 16 21 20 14 N_50 L=24 W=6 M=3
M38 17 22 14 14 N_50 L=6 W=46 M=3
M42 15 25 24 24 P_50 L=6 W=320 M=3
M44 26 15 25 24 P_50 L=6 W=320 M=3
M47 26 26 28 14 N_50 L=10 W=20 M=3
M51 18 18 24 24 P_50 L=6 W=68 M=3
M52 30 30 18 24 P_50 L=6 W=30 M=3
M53 30 30 29 14 N_50 L=6 W=6 M=3
M39 11 23 24 24 P_50 L=6 W=320 M=3
V3 24 0 5V
V4 14 0 DC -5V
VC4 22 0 DC 5V
C1 19 0 0.5K
C2 21 0 2pF
VI 31 0 AC 1
*Warning: No value for VI. Defaulting to 0
M4 32 33 34 4 N_50 L=6 W=23 M=3
M9 1 9 7 7 P_50 L=6 W=320 M=3
M11 19 1 9 7 P_50 L=6 W=320 M=3
M2 32 6 2 4 N_50 L=21 W=21 M=3
M5 1 6 33 4 N_50 L=21 W=21 M=3
M13 35 35 7 7 P_50 L=6 W=320 M=3
M14 36 32 35 7 P_50 L=6 W=320 M=3
M12 32 35 7 7 P_50 L=6 W=320 M=3
M7 3 10 4 4 N_50 L=6 W=46 M=3
M8 34 10 4 4 N_50 L=6 W=46 M=3
M15 19 36 37 4 N_50 L=10 W=20 M=3
M16 37 38 4 4 N_50 L=10 W=20 M=3
M17 36 36 38 4 N_50 L=10 W=20 M=3
M18 38 38 4 4 N_50 L=10 W=20 M=3
M3 2 31 39 4 N_50 L=24 W=6 M=3
M20 8 8 4 4 N_50 L=10 W=28 M=3
M6 33 21 39 4 N_50 L=24 W=6 M=3
M19 39 8 4 4 N_50 L=10 W=28 M=3
M21 6 6 7 7 P_50 L=6 W=68 M=3
.option probe
.probe/.print IO 21 0

ICTIONARY 2
O = 21
* GND = 0

*
*Warning: Could not open data file moscap.mod
*
*Warning: Could not open data file p_50.mod
*
*Warning: Could not open data file n_50.mod

.OPTIONS INGOLD=2 CSDF=2
.END

网友: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
    原因我想是出在你的model上,一个是你调用model的格式有没有错,如果没错的话那原因就在于你的nmos、pmos的类型写错了,应写成:
    M1 OUT IN VCC VCC PCH L=1U W=20U
    M2 OUT IN 0 0 NCH L=1U W=20U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