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的烧写需要焊接晶振吗??

楼主(2022-05-18):
    FPGA/cpld的烧写需要焊接晶振吗??

网友:
    需要焊接晶振,从EPCS配置的时候需要用到

网友:
    没有晶振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但是程序不能运行。
    如果你的程序可以下进去,但是程序没有运行你看看,是不是晶振虚焊了~~~

网友:
    能 但是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