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从原理图导入pcb中出现未知引脚,怎么办?

楼主(2022-05-18):
    altium designer中从原理图导入pcb中出现未知引脚,怎么办?

网友:
    检查一下相应的元件符号引脚数和对应的封装符号中的焊盘数是否一致,相应的各引脚号和焊盘号是否一致

网友:
    可能有些器件的封装的没有放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