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fpga芯片型号信息?

楼主(2022-05-18):
怎么获取FPGA芯片型号信息?

网友:
获取fpga芯片型号信息:像ROM读写模块,滤波模块,按键显示控制模块,都是逻辑可以实现的,所以可以直接写FPGA程序实现相应的接口。这种常见的Altera Xilinx都可以。

网友:
如果型号以EPM********开头,即MAX系列(其中MAX代表阵列矩阵),就是CPLD,ALTERA公司的FPGA产品系列代码为EP或EPF。

网友:
FPGA 器件属于专用集成电路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是可编程的逻辑列阵,能够有效的解决原有的器件门电路数较少的问题。FPGA 的基本结构包括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可配置逻辑块,数字时钟管理模块,嵌入式块RAM,布线资源,内嵌专用硬核,底层内嵌功能单元。

网友:
由于FPGA具有布线资源丰富,可重复编程和集成度高,投资较低的特点,在数字电路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FPGA的设计流程包括算法设计、代码仿真以及设计、板机调试,设计者以及实际需求建立算法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