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电磁兼容设计基本原则浅谈

楼主(2022-05-18):
电子线路设计准则电子线路设计者往往只考虑产品的功能,而没有将功能和电磁兼容性综合考虑,因此产品在完成其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功能性骚扰及其它骚扰。而且,不能满足敏感度要求。电子线路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元件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电路的基本元件满足电磁特性的程度将决定着功能单元和最后的设备满足电磁兼容性的程度。选择合适的电磁元件的主要准则包括带外特性和电路装配技术。因为是否能实现电磁兼容性往往是由远离基频的元件响应特性来决定的。而在许多情况下,电路装配又决定着带外响应(例如引线长度)和不同电路元件之间互相耦合的程度。  具体规则是:
(1)在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应优先进用引线电感小 的穿心电容器或支座电容器来滤波;
(2)在必须使用引线式电容时,应考虑引线 电感对滤波效率的影响;
(3)铝电解电容器可能发生几微秒的暂时性介质击穿, 因而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压的电路里,应该使用固体电容器;
(4)使用寄生电感和电容量小的电阻器。片状电阻器可用于超高频段;
(5)大电感寄生电容大,为了提高低频部分的插损,不要使用单节滤波器,而应该使用若干小电感组成的多节滤波器;
(6)使用磁芯电感要注意饱和特性,特别要注意高电平脉冲会降低磁芯电感的电感量和在滤波器电路中的插损;
(7)尽量使用屏蔽的继电器并使屏蔽壳体接地;
(8)选用有效地屏蔽、隔离的输入变压器;
(9)用于敏感电路的电源变压器应该有静电屏蔽,屏蔽壳体和变压器壳体都应接地;
(10)设备内部的互连信号线必须使用屏蔽线,以防它们之间的骚扰耦合;
(11)为使每个屏蔽体都与各自的插针相连,应选用插针足够多的插头座。

网友:
    磁芯电感要注意饱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