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平面谐振的时候怎样实时的添加合适的电容呢

楼主(2022-05-18):
大神求教求教,sigrity仿真平面谐振的时候怎样实时的添加合适的电容呢

网友A:
    表示只仿过PD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只仿过PDN

    有资料吗。一起交流学习下啊

网友B:
    看哪个谐振点的Q值比较高,放对应自谐振频率的电容上去就好了,容值多试几次,看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哪个谐振点的Q值比较高,放对应自谐振频率的电容上去就好了,容值多试几次,看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是直接在sigrity的仿真界面中添加还是需要先在layout文件中添加好再重新在sigrity中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