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Illegal ROW spacing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8):
E- Illegal ROW spacing怎么解决?在allegro pcb copy 中出现,copy不了Via

网友:
是不是copy的时候设置了一些参数,比如横排,列排,间距数量等等导致不允许copy这么多才报错

网友:
在cadence allegro中,在copy时,edit-copy,此时在find中只勾上vias选项即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是同一种图中的复制不同类型的孔,就要输出library,要在原件库中添加孔的类型才可以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