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元器件可以代替cw7809?

楼主(2022-05-18):
有什么元器件可以代替cw7809?

网友:
LM7809,L7809都可以直接替换CW7809,CW7809是国产的稳压芯片(其实是国内企业从国外引进技术,生产的仿制品),现在一般称为L7809。国外的最早原品是LM7809,其实这几种的内部电路基本一致,主要差别在于工艺。用的时候完全可以通用。都可以出稳压正9V的直流电,精度在1%以内。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

网友:
    国产品牌中微爱芯的稳压芯片 AIP7805/08/09/12/15可PIN TO PIN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