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能框选一组器件放到设置的格点上么?

楼主(2022-05-18):
allegro 能框选一组器件放到设置的格点么?单个器件可以实现,目前用17.2和17.4版本

网友A:
    可以,Place->Push to 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lace->Push to Grid

感谢小杜老师!能麻烦再请教一下,我17.4的菜单底下没有这个功能,选中器件右键也没有,怎么可以调出来这个功能?

网友A:
    软件启动的时候要勾选ToolBox选项
    作为一个黄土已经埋到腰的人,很久没听人称呼我是小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lace->Push to Grid

杜老师,已经找到了,普通版本没有,需要选择产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启动的时候要勾选ToolBox选项
作为一个黄土已经埋到腰的人,很久没听人称呼我是小杜了

    看来同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启动的时候要勾选ToolBox选项
    作为一个黄土已经埋到腰的人,很久没听人称呼我是小杜了

    请教个问题
16.3 16.6 17.2 17.4
Product怎么选呢?
    我这16版本 都是选Allegro PCB Design GXL(legacy)
    17版本 都是选Allegro PCB Designer

    目前来看,好像都应该选
Allegro PCB Venture
    比较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