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同轴电缆以及挑选射频电缆的相关知识?

楼主(2022-05-18):
什么是射频同轴电缆以及挑选射频电缆的相关知识?

网友:
在实际挑选射频电缆组件的正确选择时,我们除了要考虑到它的特性阻抗、额定功率、衰减量和频率范围,驻波比、插入损耗等因素以外,还应该考虑电缆的机械特性以及对使用环境和应用的要求,另外,成本也是一个永亘古不变的因素。

网友:
    射频电缆也叫同轴电缆,由互相同轴的内、外导体及支撑内外导体的介质组成。用于传输高频电信号、射频和微波信号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