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22-05-18):
    变频器如何选型?3 r6 d9 n8 \- x! |

网友:
    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有必要对负载、环境要求和变频器有更多了解,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变频器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
    变频器的类型要根据负载要求来选择。一般来说,生产机械的特性分为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泵类降转矩负载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