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仿真用awaves观察波形时出现了提示“no data in design. select run hspice ...

楼主(2022-05-18):
网表文件
simple circuit
.OPTIONS NODE LIST POST
.TRAN 200P 100N
.PRINT TRAN V(OUT)
.lib 'C:\avanti\hspice2002.2\sm046005-1d.hspice' typical
M1 VCC IN OUT 0 tn_nmos L=1U W=20U
D1 0 OUT tn_np
ICC OUT O DC .5A
VIN IN 0 PULSE (0 3.3 2N 1N 1N 5N 20N)
VCC VCC 0 3.3
.END
主要就是二极管如何编写网表

网友:
1、你引用库文件的地址对不对,.lib 'C:\avanti\hspice2002.2\sm046005-1d.hspice' typical中地址到底对不对,而且最好把单引号改为双引号,改为.lib "C:\avanti\hspice2002.2\sm046005-1d.hspice"
2、你程序中的第8行有问题,你把节点0(数字0)写成了节点O(大写英文字母O)

网友:
lib 'C:\avanti\hspice2002.2\sm046005-1d.hspice' typical这里的路径应该改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