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开关管驱动

楼主(2022-05-18):
我想用PWM控制NMOS开关管导通,对于NMOS只有在Vd<Vg-Vth时,其才处于导通,在我的设计中漏极输入电压是80V,而PWM输出电压(栅极电压)是幅度为30V的方波,周期为50us,Ton为25us,请问如何来控制NMOS的导通呢,是不是需要驱动?

网友:
Vd<Vg-Vth时,NMOS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不饱和导通区,并不是真正的导通。和你的理解正好相反。高压NMOS的开启在2V左右,所以30V的GS电压已经够了,甚至偏高。
因为一般DS耐压100V左右的NMOS,其栅极耐压也就20或30V,这个要看你的MOS的说明书。
理论上,GS电压越高,NMOS导通内阻越小,但是,由于要给栅极电容充电到高压,所以整个开启速度会变慢,所以并不是电压越高越好。
关于周期,你可以用你的驱动电流和栅极电容进行计算,看看开启速度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Vd<Vg-Vth,工作在线性区。
看MOS管的Vth为多少,器件手册上都有,你的PWM输出电压最好加个驱动,越高越好,这样管子导通时内阻小,但是电压太高会使管子击穿,设计时注意安全工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