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封装对应关系问题

楼主(2022-05-18):
问下allegro可以像AD一样原理图库里面一个原理图对应多个封装么?比如一个贴片电阻有0805,0603,可以把两种封装都加上么

网友:
    可以的,尺寸一致就ok

网友:
    可以设置不同的封装

网友:
    有个alt_symbol属性,可以添加第二种封装

网友:
    可以的,原理图不一样,封装一样的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