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rtl是什么?

楼主(2022-05-18):
RTL结构图 的RTL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XILINX FPGA的ISE工具中的RTL结构图,应该是“实时xxx”的意思吧

网友:
寄存器传输级:在RTL级,IC是由一组寄存器以及寄存器之间的逻辑操作构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电路可以被看成由寄存器来存储二进制数据、由寄存器之间的逻辑操作来完成数据的处理,数据处理的流程由时序状态机来控制,这些处理和控制可以用硬件描述语言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