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出Gerber成功了,看Gerber丝印层没有文字,只有焊盘边框,drill层也什么都...

楼主(2022-05-18):
cadence出Gerber成功了,看Gerber丝印层没有文字,只有焊盘边框,drill层也什么都不显示是什么情况?

网友:
    层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artwork里面层设置不对吧,钻孔表生产没?

网友:
    丝印层一开始编辑的时候都是默认0线宽,你要在导丝印(artwork中右侧)的时候设置默认线宽值,每个层都要设置一下,不然默认0线宽导出来你是看不到的。

网友:
    首先你用什么看的?CAM350?层选对了么?……其次,你出artwork也就是gerber的时候,dirll选了什么?丝印层用的是什么?silkcreen?assembly?这些曾选进去了么?……drill层选择钻孔符号选对了么?

网友:
    添加的层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