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板中顶层和底层的线如何镜像?

楼主(2022-05-18):
pads pcb板中顶层和底层的线如何镜像?

网友:
ctrl+f快捷键

网友:
是整层的元件和线要对调一下吧。

网友:
PADS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
那这个问题只能是重新把板子画一边了是吧。

网友:
这个要手动操作吧,把顶层先X+L,底层也是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