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波峰焊后为什么会掉片?

楼主(2022-05-18):
PCB在波峰焊后为什么会掉片?

网友:
调整固化曲线,特别是提高固化温度,通常热固化胶的峰值固化温度为150℃左右,达不到峰值温度易引起掉片。

网友:
对光固胶来说,应观察光固化灯是否老化,灯管是否有发黑现象。

网友:
胶水的数量和元件/PCB是否有污染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