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C 5D-11是什么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2-05-18):
请问NTC 5D-11是什么电子元器件?作用a是什么?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用于抑制浪涌电流,标称电阻值5欧姆,直径为11mm。

5D-11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5型号说明是R=5欧姆(25度标称阻值);D-11直径为11mm。用于抑制浪涌电流。径向引线树脂涂装型,测试好坏,可根据性能,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温度升高,阻值变小。通过调节温度来检测产品的好坏。

网友:
5D-11是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用于抑制浪涌电流,以保护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单的有效的措施。
型号说明:5为R25标称电阻值5欧姆。D-11,直径为11mm,引线为镀锡铜线。工作温度范围-55~+200度、国产也很多,性价比也高、应该不需要找替代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