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中造成开短路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5-18):
FPC中造成开短路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压膜有气泡,可能造成开路。

网友:
曝光能量太高,易造成短路,反之,开路。

网友:
压膜后放置时间过长,显影不洁,短路。

网友:
蚀刻参数不对,如蚀刻量不够,则短路。

网友:
金手指处作化金时,化金参数不当造成渗镀,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