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ian系统上移植USBWIFI RTL8192EU驱动并设置开机自启动

楼主(2022-05-18):
【飞凌嵌入式OKMX8MP-C 开发板试用体验】移植USBWIFI RTL8192EU驱动并设置开机自启动
我(笔者)在飞凌OKMX8MP-C开发板上移植了自行搭建的Debian系统之后,发现板卡原有的WiFi模块无法使用,在内核里面添加了支持项也没用,后面跟飞凌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王工沟通,了解到需要将/lib/modules整个驱动文件夹复制并替换才可以,所以我就暂时搁置了。
WiFi方案可以用市面上已经非常成熟的RTL8192EU方案,一个USB WiFi模块,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网上也可以下载各种Linux内核版本适配的源码。
下载RTL8192EU源码,打开Makefile文件:
修改I386_PC选项的架构和内核源码位置:
ifeq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y)EXTRA_CFLAGS += -DCONFIG_LITTLE_ENDIANEXTRA_CFLAGS += -DCONFIG_IOCTL_CFG80211 -   DRTW_USE_CFG80211_STA_EVENTSUBARCH := $(shell uname -m | sed -e s/i.86/i386/)ARCH ?= ARM64CROSS_COMPILE ?=KVER  := $(shell uname -r)KSRC := /home/OK8MP-linux-kernel/MODDESTDIR := /home/OK8MP-linux-   kernel/drivers/net/wireless/INSTALL_PREFIX :=STAGINGMODDIR := /home/OK8MP-linux-   kernel/drivers/stagingendif
编译生成8192eu.ko文件,直接insmod即可。但是只有这个ko文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ko驱动还会调用/lib/firmware/rtlwifi下的固件文件,名为rtl8192eu_nic.bin,必须要有这个文件,不然的话驱动是无法正常加载的:
加载成功之后,使用ifconfig命令可以查看正确加载的网卡设备:
然后使用networkmanager软件可以管理连接WiFi热点:
nmcli dev wifi connect "xxx" password "xxx"
在xxx处填入热点名称和密码即可。然后是开机自启动加载WiFi驱动,这个也很简单,在/etc/下新建一个名为autorun.sh的shell脚本:
#!/bin/shinsmod /home/rtl8192eu-linux-driver-realtek-4.4.x/8192eu.ko
然后在/usr/lib/systemd/system/目录下新建autorun.service文件:
[Unit]Description=autorunAfter=basic.service X.service thermal-zone-init.service[Service]ExecStart=/etc/autorun.sh[Install]WantedBy=multi-user.target
输入命令:
systEMCtl -f enable /lib/systemd/system/autorun.servicechmod 777 /etc/autorun.sh
这样就能在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insmod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