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不能自定义选择对象的快捷键,或者有类似的Skill?

楼主(2022-05-18):
    如题,每次在切换选择对象的时候,都要点左边的Find的框。比如这次我选择了Vias,下次我要切换到Symbols,先把Vias取消,再勾选Symbols。切换频繁的时候还是挺浪费时间的。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我定义快捷键,每一种快捷键可以直接实现一种目标的选定?

    在ENV文件里,可以定义shape的直接选定,如下图:

    我这里选择了ss作为快捷键,当我按下ss后,Find的框就变成了下面的:

    但是,对于Via,Symbols这种的,好像原厂并没有定义这样的快捷键。

    有没有大神,有这样的办法,能做到类似的功能,或者有类似的skill可以实现的?

    谢谢啦!!

网友A:
    setwindow pcb 是跳回pcb視窗, 就看你如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種方式都可以:
    1.快捷鍵. 範例 : 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vias YES   關閉全部, 只打開[/backcolor ...

    感谢大神,已经用快捷键在env文件里实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window pcb 是跳回pcb視窗, 就看你如何用了.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